楼主(2020-09-12):
我的一个触摸屏已有固定IP地址,并且有网线直连到一个无线路由器,电脑端想通过WIFI连接到这个屏不知该怎么设置?我试过电脑端设定固定IP,就会出现无线WIFI连接失败的叹号,如果电脑端选择自动获取IP,同样PING不到屏的IP,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一个触摸屏已有固定IP地址,并且有网线直连到一个无线路由器,电脑端想通过WIFI连接到这个屏不知该怎么设置?我试过电脑端设定固定IP,就会出现无线WIFI连接失败的叹号,如果电脑端选择自动获取IP,同样PING不到屏的IP,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1、触摸屏和电脑必须相同的网段,比如触摸屏是192.168.1.100,电脑是192.168.1.101。
2、设置固定IP地址的时候,可以按照自动获取IP地址时候的地址填入,自动获取时候的IP地址您会查看么?
3、设置固定IP地址,需要设置掩码和网关的,还有DNS地址,才能正常上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一个触摸屏已有固定IP地址,并且有网线直连到一个无线路由器,电脑端想通过WIFI连接到这个屏不知该怎么设置?我试过电脑端设定固定IP,就会出现无线WIFI连接失败的叹号,如果电脑端选择自动获取IP,同样PING不到屏的IP,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触摸屏的网线连接到无线路由器的lan口上,不能连接到wan口;
再一个,不用管电脑无线WiFi连接失败的叹号,叹号只是说无法上网,只要连接上WiFi,通讯是不受影响,将电脑IP设置到与触摸屏一个网段就好了;
最后,长ping触摸屏,应该是可以ping上的。
good luck!

网友C:
电脑的无线网卡和触屏的IP地址设为同一个网段应该就问题不大。

网友D:
在同一网段内ping吧!
不要管能不能上网,只要能ping通就能通讯

网友E:
怎么样?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2021-03-08):
访问对方内置内容,IP地址设为一个网段内,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