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2):
如题一个220V回路,就一个继电器开关加一个灯,继电器开关已断开,灯还微微发亮,量对地电压还有几十伏,不知该怎样消掉?

网友A:
继电器要断火,如果还亮,可以尝试再加一个继电器断零

网友B:
同时断开火线和零线试试。

网友C:
这种现象经常出现  断火线正确   灯 如果是led型几十伏的电压  和毫安级的电流就可以使其发出微亮  由于零线参与了电流 通过空间和其他物体  也会产生一定的 分布电容   最好的办法 火零同时断开

网友C:
这种现象经常出现  断火线正确   灯 如果是led型几十伏的电压  和毫安级的电流就可以使其发出微亮  由于零线参与了电流 通过空间和其他物体  也会产生一定的 分布电容   最好的办法 火零同时断开 我家里人的灯就是这种现象  断的火线  却微亮  我就当没看到。。。

网友D:
零线也断开就不亮了;

网友E:
我家的灯是那种冷暖光可变的LED灯,用了一年开始出现6个灯泡,不定时不同亮度,有时关掉还闪几下。

网友F:
这种情况是不是LED灯呢?LED灯只要有一点点的旁通通道,就会有鬼火般的发亮了。解决方案就是彻底断掉一切旁通的电流通过。具体线路具体分析。

楼主:
我是知道零线上加开关的方法,但如果灯太多的情况下,就觉得这个方法太麻烦

网友G:
LED打的烦恼!
这个问题基本上电工都遇到过吧!
火线零线都断开吧!

网友H:
如果正确断的是火线,灯是不亮,出现这情况是断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