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3):
触摸屏怎么看按键操作记录

网友A:
是按钮操作?按动一次就记录一次?

网友B:
如果你的触摸屏支持记录操作记录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功能,否则,你可以在报警中对你需要记录的按键操作进行组态,利用报警来储存你的按键记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通过plc查看某个时间点有没有在触摸屏上按某个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某个时间点的触摸屏操作记录

网友C:
一般的触摸屏没有这个功能,你这个其实就是触摸屏的防盗功能(或者叫未经允许的偷偷的盗窃操作触摸屏运转机器设备),这个是高清网络摄像头视频监控系统的工作,如果你们公司没有安装有这个区域的视频监控系统,是没辙的,触摸屏厂家在研制触摸屏产品的时候,还要防止盗窃操作?难倒您不会在编程触摸屏画面的时候,关键操作需要输入密码进行授权?

网友D:
触摸屏说:我太难了!哈哈

网友E:
这个如果用C语言直接写底层的话,就非常的方便实现,如果用商业化的触摸屏,还是算了吧,耗费资源不说,不一定能够完成你要的功能。

网友E:
其实我有一款设备就带有相似的功能,会记录工人哪个时间段,动了哪个参数,参数的值是多少等信息,这些信息正常的情况下是看不出来的,只能通过电脑连接上设备,再通过特殊指令导出调整日志,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工人乱调设备,与工厂扯皮等问题,专门做的一个功能,不过目前该功能还没有使用过,只是在设备中有这个功能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通过plc查看某个时间点有没有在触摸屏上按某个键吗

触摸屏上直接看,包括画面切换,开关操作,传输程序等操作都会有记录,但是自己用报警做的话是做不到那么多功能的。

网友F:
力控好像自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个时间点的触摸屏操作记录

我之前用威纶通TK6070的  事件记录  功能做过一个清零记录,就是工人清零一次就有一条记录,并且记录清零前的当前值。不知道你要求的记录多不多,如果多的话估计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力控好像自带,

力控是组态软件,跟一般的触摸屏没有可比性

网友G:
这个我有客户也有这个需求,说白了就是事件记录,一般触摸屏需要加外置存储装置才有那么大容量

网友H:
写个全局脚本就可以了,很简单,每个触摸点都设置一个独立寄存器,按一下就加一,再做一个隐藏的后门查看寄存器就知道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有一款设备就带有相似的功能,会记录工人哪个时间段,动了哪个参数,参数的值是多少等信息,这些信息正常的情况下是看不出来的,只能通过电脑连接上设备,再通过特殊指令导出调整日志,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工人乱调设备,与工厂扯皮等问题,专门做的一个功能,不过目前该功能还没有使用过,只是在设备中有这个功能而已。

非标5 ,6W以下的设备 谁搞怎么麻烦了,从接单到出货 客户 都想20 天出货了,有基本功能就行。

网友J:
按下一次按键触发一次报警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