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4 xp cn plc问题

楼主(2020-09-13):
我有一个224XP CN的plc一上电指示灯不亮,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电子原件烧了,想买一个,但是不认识这是什么电子原件,也不知道这个电子原件是什么型号的,哪位老师知道,给指导一下

网友A:
是圈中这个吧,上面印的字是AMG;
换了这个不一定就能好的,看运气吧;

网友B:
都很少修了,直接换个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圈中这个吧,上面印的字是AMG;
换了这个不一定就能好的,看运气吧;
这个电子原件在哪能买到,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很少修了,直接换个电源板。
这是CPU板,不是电源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很少修了,直接换个电源板。
这是CPU板,不是电源板;
那希望他运气好修复上,不然没有程序 麻烦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