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图中标注的

楼主(2020-09-13):
这是设计设计图纸,有些看不明白

网友A:
我也看不懂。谁知道呢?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问设计图纸的?标的啥玩意?两个电抗器串联,中间加的是什么呀?

网友B:
Wh是电量表?
CM5-630是塑壳断路器?
VFD是变频器?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VFD台达变频器?再下面是不是电机?

网友D:
WH电表,630德力西空开,二个电抗器,VFD变频器,有钱单位设计,请和设计确认下,不对勿喷,这是水泵控制柜吗

网友E:
电表
断路器
变频器?

网友F:
计量柜的电压互感器也不是这样画啊

网友G:
此为一次系统图,图中Wh为电度表(现在大多数为多功能表),抽屉式万能断路器,变频器,外加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和电流互感器(630/5A互感器没见过,600/5A有用过),电机符号我们这边也不标注(估计它不在配电柜内),下方应该还有设备编号、名称、功率的标注。

网友H:
我只知道VFD是变频器

网友I:
这真不好说,发展很多半路出家的工程师作图完全没个标准;自己随便画个矩形或圆圈,里面再标几个不知道代表啥的字母~~ 哎!

网友J:
WH是 电度表没错,断路器居然是接插件式那种(这种一般在母线桥架、变配电所才用啊)!
互感器用2套(这个神马神操作?)
从电流规格看变频器功率不小了,用进出线电抗器也是应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不懂。谁知道呢?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问设计图纸的?标的啥玩意?两个电抗器串联,中间加的是什么呀?
这是天津某个设计院设计的图纸

网友K:
楼主这个是多少电压的?
WH就是电表
CM5-630就是断路器(至于什么品牌你们公司定)
VFD就是变频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行了,大家都把图上的标号凑齐了。很简单的图呀。嘻嘻

网友L:
电能表
断路器
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了,大家都把图上的标号凑齐了。很简单的图呀。嘻嘻
是的,新工厂建设,我作为使用部门,需要熟悉图纸。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了,大家都把图上的标号凑齐了。很简单的图呀。嘻嘻
是的,新工厂建设,我作为使用部门,需要熟悉图纸。
这种设计院的图纸,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要找图标表,应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了,大家都把图上的标号凑齐了。很简单的图呀。嘻嘻
是的,新工厂建设,我作为使用部门,需要熟悉图纸。
这种设计院的图纸,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要找图标表,应该是有的
你有吗,如果方便分享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现在的画图方法和标号,都是各种各样,风格多了,传统的标注都看不到,自然会很生疏。习惯了就好。嘻嘻。

网友N:
变频器上下是电抗器!俺刚看了图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