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教接线

楼主(2020-09-13):
24v直流电 接时间继电器
升缩杆电机只有2线
怎么接继电器

网友A:
应该还要加两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啥样的控制逻辑

网友C:
电机还是用个接触器好一点。正反转应该分开 两个控制吧

网友D:
第二种方法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中要考虑触头容量还有触头动作时的电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