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4):
老板买了个二手设备,上面的这个电磁调速电机的控制器是没有的。配了个新的控制器,想接线时傻眼了!这怎么接?新买控制器上面是说:12接220v电源,34接励磁线圈,567接测速发电机。但是现在电机这里只有4根线出来,我知道测速电机的线可以任意接567的任意两线,但是如何知道哪一组是励磁线圈,那组是测速电机的线?线径是一样大的,只是颜色不同。

楼主:
好久好久没有回来论坛了,碰到问题了,找了老半天相关的资料,还是没解决问题。回来就请教,

楼主:
感觉红色是测速电机的线。但是50%的对错,不敢试!

网友A:
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三相电机,楼主是否搞错了。测速电机应该在后面的,还有励磁线圈的接线哪里。

网友B:
用手转动,测量有电压的就是测速发电机。

网友C:
我也这么想,但是两组都有电压输出。等会用直流档试试

网友B:
再不行把测速发电机部分拆了,应该就两颗螺丝锁在上面吧

网友D:
电机不对  要不你用变频器就不的了

网友E:
最好拆开看一下

网友C:
8、9你们没有认真看我的问题呀!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这是滑差离合器调速的,很久很久以前的东西了,能耗高,效率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手转动,测量有电压的就是测速发电机。
终于搞定了!谢谢各路大神。
       我把输出皮带拆了,万用表打到交流50V,两表笔接到红线上,手转动电机就有电压10多v;表笔接到黑色线上只有一点点电压2v左右。
       所以,我就把红线接57,黑线接34……

网友C:
打直流档没有反应。
昨天用的是数字表,看不真切,今天用了个机械表。

网友G:
电磁调速电机能耗太高,不如直接换新电机+变频器,省下的电费一年就回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