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4):
公司的物流检配中心视觉扫码经常出现数据延迟的现象,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数据经过云平台处理了?

网友B:
是不是扫码枪设置了延时的,要分几个部分去看一下了

网友C:
可能数据太大或通迅速率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司的物流检配中心视觉扫码经常出现数据延迟的现象,有没有好的方法?
要分段切割排除法,实施细则就是:
1、笔记本连接PLC监控程序,看视觉扫码启动以后,屏幕上监控的数据区是否有数值变化。
2、MES系统也要工作站打开源程序监控数据传输过程(需要MES系统供应商提供如何实施监控的技术支持)

不过一般用监控PLC就可以查出是哪里的问题了,有可能是视觉系统不稳定,反复工作的时候,采集数据延迟(光学镜头的性能和问题),也有可能是工艺的问题(包裹流水线)。

网友E:
大概率是MES站的问题,查询超时;

网友F:
扫码枪对那种分辨不良或者污损的条码,内部会多次重复读取直到超过设定次数才放弃,良好条码一次搞定自然响应快

网友G(2023-09-10):
真正实战  源程序  视频  报文  结构  ,多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