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4):
FX5U 采用CCLINK-IE-BASI控制伺服驱动器应该采用什么型号驱动器和电机

网友A:
如果是CC-Link IE Field Bsaic网络,对应的伺服驱动器是MR-JE-C的。

网友B:
请问是否可以控制松下A6的

网友C:
呵呵;松下A6有支持CCLINK-IE ? 没有你怎么控制;

网友D:
如果用CCLINK IEFB带伺服,那几本没得选,只有三菱的JE-C系列。

网友E:
只支持三菱MR-JE-C伺服

网友F(2022-01-17):
谢谢楼上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