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4):
博途v15安装时系统组态错误怎么解决,系统是WIN7 64位

楼主:
有没有大佬教教的

网友A:
下载的软件是不是正确的?
绝大部分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能找到原因的都是相当的高手了。

网友B:
点击上面的显示安装日记按钮和日记报告目录下的文件,看看你到哪一步出现问题,一般复读机的回复就是你的操作系统问题,万能回答,只为一分回复分。

网友C:
图中不是说你安装授权出错么,安装对应的授权试一下啊

网友D:
许可文件有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授权,还是没用,界面都打不开,以前我安装过没授权还是能进界面的,只是PLC不能选型提示安装许可,这次这样之后都不能打开

网友E:
KB3033929有没有安装   WINDOW 系统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