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4):
90千瓦风机,额定电流165安,热继装在主接触器下方整定值115安
星启动时电流从360多安往下降,降到280安时,用时40多秒。热继跳闸。
其他45千瓦的风机星启动时电流降的很快啊,这个下降幅度每次只有几安
热继应该设定多少?
网上查1.2×165÷1.732=114多点

网友A:
是电机过载了吧,风机什么类型的

网友B:
电机超载运行,远远高于额定电流了。通常15/6秒即可启动结束,40秒不正常。

网友C:
见过2极45kw的离心机,星接启动约60秒电流才下降,下降几秒后转换为角接,两套设备正常时每周倒换一次,用了有10年了,其热继电器在角接回路,启动期间不参与保护。

网友D:
超载,负载过重,风机旋转卡住,轴承润滑问题。
风机线圈已烧。
电压过低。

楼主:
请教一下,星启动时间过长,会导致转角时跳闸么

网友E:
不是过载是重载  正常  热继电器位置错误  这个问题几个月前争论过    看图
我还是坚持安在这个位置

网友F:
普通的热继电器无法承受这么长的启动时间,可采取以下之一方式启动:

1、加大保护电流,不过,此时的热保护已基本失去作用。

2、热保护不通过启动电路,将其接入运行电路之中。

3、采用电子可调时间式热继电器。

网友G:
接线有没有问题?我也是90kw风机从来没有问题。

网友E:
关于热继电器安装位置问题在这里好像不能讨论

网友H:
风机星三角启动的话,热继电器安装在三角形运行接触器下方是对滴,避开了星型启动大电流,而且电流值只需要不小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1.732 即可,节省了成本

网友C:
我们有多台离心机和引风机星三角启动电控柜,其热继电器都是接在三角形回路,启动期间不保护,这种用法有其现实意义。

网友E:
一般75kw以上我都不用热继电器 喜欢用互感器和继电器保护
看看这个 恒压供水一拖二  工频我是咋保护的 很可靠成本低 但必须做出厂前验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75kw以上我都不用热继电器 喜欢用互感器和继电器保护
看看这个 恒压供水一拖二  工频我是咋保护的 很可靠成本低 但必须做出厂前验证

你的设备是变频驱动,根本用不着热保护,变频自身的过流保护的灵敏度绝对超过热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75kw以上我都不用热继电器 喜欢用互感器和继电器保护
看看这个 恒压供水一拖二  工频我是咋保护的 很可靠成本低 但必须做出厂前验证

你的设备是变频驱动,根本用不着热保护,变频自身的过流保护的灵敏度绝对超过热继电器。
电机工频时不需要保护吗

网友F:
你的地盘,你做主!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星运行时,电流下降速度慢是咋回事啊。
还有一台风机,满载启动,启动时间131秒。顺利启动。把阀门都关上,星启动50秒后,电流降到电机额定电流了,到130后,切角运行,断路器跳闸了

网友I:
星接时电动机力矩只有角接的1/3,如果不关闭风门带载启动会非常困难,期望降低到额定电流才转换是不现实的,应该把转换点提前些,电流控制到4倍额定电流为上限,不能盲目延长启动时间,提早转换提升启动力矩,反而能缩短整个启动过程。全载启动的风机至少应该选择自偶降压启动。

网友D:
回复 网友F:
他这个应该是变频启动后切换到工频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应该是变频启动后切换到工频的。
只看到一个互感器,只能取一相电流,何来保护。

网友J:
风机没有调试过,具体一个电流曲线是啥样的不知。能否关闭或调小进风口来完成这个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调试过风机的大神么?请教一下
两台一样的风机,运行时感觉风量大的这个电流大,热继跳闸。星启动时电流从360左右下降缓慢,40多秒时还有280多安,然后热继就跳了。
感觉风量小这个,电流小的这个,电流小,星启动看着很正常,50多秒电流从360左右降到165安的额定电流,转角时断路器跳闸。
如果把热继换到角接触器下,会不会出现断路器跳闸,热继不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情况更新,热保护跳闸的风机,把启动时间减小到热保护跳闸之前,风机顺利启动
但是另一台依旧是转角运行时跳闸。电流没啥异常

网友K:
回复 楼主:
此情况应是转角切换时相位异常引起跳闸,与星三角切换时间长短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此情况应是转角切换时相位异常引起跳闸,与星三角切换时间长短无关!
相位异常是什么情况啊?会偶尔异常么?断路器有时候还不跳,能启动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热保护跳闸通过调整启动时间解决了,一台风机正常启动了
断路器跳闸的还是不行,有时候把启动时间调到电流下降到额定电流的那个点,能启动。有时候就不行了,差个几秒都不行,电流每次下降速度不太一样啊

网友F:
90千瓦风机如果配用250A断路器,则肯定跳,配用400A,则肯定不跳,350A,有可能跳,也可能不跳,你配用的断路器多少A?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千瓦风机如果配用250A断路器,则肯定跳,配用400A,则肯定不跳,350A,有可能跳,也可能不跳,你配用的断路器多少A?
200安电机专用断路器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电机厂家推荐说在星转角时加一个0.2秒的间隔
请教一下,这0.2秒时间内,主接触器需要断开么?
还说启动时间不用太长,现在是40秒,观察电流正好降到了电机的额定电流
现在这个电机电流有一样的启动条件时降的快,有时降的慢啊

楼主:
两个接触器不太一样呢
型号标识在左边的,是主接触器,在右边的是角接触器
另外一台能启动运行的风机的两个接触器型号标识都在左边

网友F:
星转角时加一个0.2秒的间隔,其目的是防止电弧短路,时间过短,容易发生,时间过长,则电机速度可能下降,从而造成冲击电流过大。

启动条件时降的快,有时降的慢,快慢取决于负载,负载并非永远不变,电压的高低、气温的高低(如果相差20度以上)、风门的大小,都可能有影响。

200A的断路器?太小了,断路器并非用于防过载的,而是用于防止线路短路的,也就是说,断路器不能防止电机过载(电机烧了也不应当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星转角时加一个0.2秒的间隔,其目的是防止电弧短路,时间过短,容易发生,时间过长,则电机速度可能下降,从而造成冲击电流过大。

启动条件时降的快,有时降的慢,快慢取决于负载,负载并非永远不变,电压的高低、气温的高低(如果相差20度以上)、风门的大小,都可能有影响。

200A的断路器?太小了,断路器并非用于防过载的,而是用于防止线路短路的,也就是说,断路器不能防止电机过载(电机烧了也不应当跳)。
请问一下启动时间应根据什么设定呢?电机达到额定转速?还是电机达到额定电流。
按照厂家的说法,20几秒就可以,可是20几秒的时候电流还有260多安,试过了,断路器跳闸。

楼主:
这个风机一开始是能正常启动运行的,非要掉一下转向,然后就完了

网友F:
启动时间应根据什么设定呢?电机达到额定转速?还是电机达到额定电流?

以上都不是,启动时间应根据设备的转动惯量、启动加速度而定,具体的说,是根据设备的旋转直径大小,质量(重量)的大小,负载速度变化率来决定。比如说,同样是90KW电机,风机与水泵的启动时间就大不相同,水泵大约仅需10秒,而风机有可能1分钟以上。

网友C:
楼主可把断路器面板拍照过来,看看你的整定值是否合适,另外你的是引风机还是鼓风机?启动时引风机要关小进口阀,鼓风机要关小出口阀。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风机一开始是能正常启动运行的,非要掉一下转向,然后就完了

反向旋转负载轻,而正向旋转负载重。

网友L:
你切换方向换的哪二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切换方向换的哪二根线?
短路器下方的A相和B相

楼主:
回复 网友F:
情况更新,加了0.2秒延迟,顺利启动运行。
启动时间42秒,电流从380安降到160安。切换到角运行后,电流为147安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全部启动成功
谢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情况更新,加了0.2秒延迟,顺利启动运行。
启动时间42秒,电流从380安降到160安。切换到角运行后,电流为147安
延迟 非常重要  几个月前在讨论此类问题时 大家观点不同  很多朋友认为没必要  以及热继电器的位置

网友M:
回复 网友E:
这就是现在电子继电器带延迟的  和那种断路器带长延时的好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星运行时,电流下降速度慢是咋回事啊。
还有一台风机,满载启动,启动时间131秒。顺利启动。把阀门都关上,星启动50秒后,电流降到电机额定电流了,到130后,切角运行,断路器跳闸了
启动电流稍有不再上升趋势应立即切换成角运行  一般情况下启动时间不应超过25--30秒  二次启动间隔要25分钟以上或更长  视电机温度

网友E:
由于类似现象均出现在最近讨论发言中  我想找一下不久前曾经我曾经和大家激烈讨论过的  关于星角启动回路  热继电器位置问题以及转换瞬间增加过渡继电器用来消除瞬间产生的弧光短路现象的内容  看看 大家当时都是怎么说的  不会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应该是变频启动后切换到工频的。
只看到一个互感器,只能取一相电流,何来保护。
是指我设计的变频柜吗    由于设置精度与实际运行电流精度 稍有偏差 昨天已经出现保护动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应该是变频启动后切换到工频的。
只看到一个互感器,只能取一相电流,何来保护。
是指我设计的变频柜吗    由于设置精度与实际运行电流精度 稍有偏差 昨天已经出现保护动作  已经电话指导对方进行了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星运行时,电流下降速度慢是咋回事啊。
还有一台风机,满载启动,启动时间131秒。顺利启动。把阀门都关上,星启动50秒后,电流降到电机额定电流了,到130后,切角运行,断路器跳闸了
启动电流稍有不再上升趋势应立即切换成角运行  一般情况下启动时间不应超过25--30秒  二次启动间隔要25分钟以上或更长  视电机温度
电流只有启动的时候最大啊,然后就开始往下降了啊,一直没有上升趋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星运行时,电流下降速度慢是咋回事啊。
还有一台风机,满载启动,启动时间131秒。顺利启动。把阀门都关上,星启动50秒后,电流降到电机额定电流了,到130后,切角运行,断路器跳闸了
启动电流稍有不再上升趋势应立即切换成角运行  一般情况下启动时间不应超过25--30秒  二次启动间隔要25分钟以上或更长  视电机温度
电流只有启动的时候最大啊,然后就开始往下降了啊,一直没有上升趋势
灵活掌握  启动期间只要电流不再上升或上升稍有缓慢 都应立即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星运行时,电流下降速度慢是咋回事啊。
还有一台风机,满载启动,启动时间131秒。顺利启动。把阀门都关上,星启动50秒后,电流降到电机额定电流了,到130后,切角运行,断路器跳闸了
启动电流稍有不再上升趋势应立即切换成角运行  一般情况下启动时间不应超过25--30秒  二次启动间隔要25分钟以上或更长  视电机温度
电流只有启动的时候最大啊,然后就开始往下降了啊,一直没有上升趋势
灵活掌握  启动期间只要电流不再上升或上升稍有缓慢 都应立即切换
请教大神
放了一晚上,又启动失败了。感觉是启动电流不正常。一样的启动条件,电流下降速度不一致啊
连续启动失败后,就能启动成功了

楼主:
断路器跳闸,线有点微热,35度左右。会是短路引起的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星运行时,电流下降速度慢是咋回事啊。
还有一台风机,满载启动,启动时间131秒。顺利启动。把阀门都关上,星启动50秒后,电流降到电机额定电流了,到130后,切角运行,断路器跳闸了
启动电流稍有不再上升趋势应立即切换成角运行  一般情况下启动时间不应超过25--30秒  二次启动间隔要25分钟以上或更长  视电机温度
电流只有启动的时候最大啊,然后就开始往下降了啊,一直没有上升趋势
灵活掌握  启动期间只要电流不再上升或上升稍有缓慢 都应立即切换
请教大神
放了一晚上,又启动失败了。感觉是启动电流不正常。一样的启动条件,电流下降速度不一致啊
连续启动失败后,就能启动成功了
你好  有控制图吗  启动现象能重新描述一下  星角启动启动困难应该很好解决  相信我

网友F:
楼主太教条了,老是纠缠多长的启动时间,多大的设定电流,其实这跳闸是电流与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建议楼主搞清楚断路器的反时限特性曲线!

网友C:
电机三角形有2种接法,不妨试试另一种,此乃传说中的定子发电电压与电源电压相位差异的猜测,未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星运行时,电流下降速度慢是咋回事啊。
还有一台风机,满载启动,启动时间131秒。顺利启动。把阀门都关上,星启动50秒后,电流降到电机额定电流了,到130后,切角运行,断路器跳闸了
启动电流稍有不再上升趋势应立即切换成角运行  一般情况下启动时间不应超过25--30秒  二次启动间隔要25分钟以上或更长  视电机温度
电流只有启动的时候最大啊,然后就开始往下降了啊,一直没有上升趋势
灵活掌握  启动期间只要电流不再上升或上升稍有缓慢 都应立即切换
请教大神
放了一晚上,又启动失败了。感觉是启动电流不正常。一样的启动条件,电流下降速度不一致啊
连续启动失败后,就能启动成功了
你好  有控制图吗  启动现象能重新描述一下  星角启动启动困难应该很好解决  相信我
截图传不上来,控制方式跟这个图一样,我的热继电器放在主接触器下边
现在启动现象很规律。
第一次跳断路器,启动电流降到260安时不下降,到40秒切角运行,瞬间,断路器跳闸,可能断路器选小了,现在是200安的。
第二次第三次跳热继电器,星启动后20秒到30秒之间时,热继电器跳。
第四次启动成功。
每次间隔20多分钟。电机不运行超过4小时算第一次。风门啥的全开,启动条件一样。
昨天加上今天,一样的现象,第四次启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教条了,老是纠缠多长的启动时间,多大的设定电流,其实这跳闸是电流与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建议楼主搞清楚断路器的反时限特性曲线!
只能观察到启动时间跟启动电流,其他咱也不懂啊。只能是把断路器往大了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教条了,老是纠缠多长的启动时间,多大的设定电流,其实这跳闸是电流与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建议楼主搞清楚断路器的反时限特性曲线!
只能观察到启动时间跟启动电流,其他咱也不懂啊。只能是把断路器往大了换

你把以下的曲线图看懂了,问题也就找出来了,当然以下的曲线图并非与你的断路器(220A)一样,但其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