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4):
家用普通无线路由器可以用来做桥接中继吗?2个房子距离在120米左右,不想拉网线:
刚好有一块24V200W太阳能板2块,放在中间做路由供电(且兼做路灯电源)

网友A:
一般是可以的,型号是什么?
但你要怎么防雨?

网友B:
可以用WiFi信号放大器,几十元一个。

网友C:
看看有没有中继功能吧。我家是这样用的,相当于家里放了两个路由器,主的接到光猫,从的用主的信号上网。有个问题是两个WIFI不能自动切换,主的信号不好时,要手动切换到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可以的,型号是什么?
但你要怎么防雨?
防雨?这个简单啊!
太阳能板下面基本没有雨水,而且我还加装一个旧电表箱(透明盖子),用来安放蓄电池2个(24V电源)。正面太阳能板遮住雨水,还有旧电表箱,剩下就是一个路由器可以做到60米半径吗

网友A:
空旷地方100多米吧.别听那些吹牛的.无线委都限制功率的.老的无线2.4g业余频段.
房间里也就2个房间.你放箱子里,怕是不行.

网友D:
能直视的地方就上网桥吧,路由器太慢了

网友E(2020-10-28):
有些路由器有AP模式,还有一种就是电力载波路由器,只要是同一个变压器里面的用户就可以通用,如果你的蔬菜大棚通电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而且成本可能比4G模块还要低很多,华为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