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4):
无线路由器可以用来做无线交换机吗?该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A:
要看路由器型号支不支持,我用过TP-LINK的TL-WR706N(迷你型)效果就不理想。具体设置可以在官网下载手册看看。

网友B:
路由器都有数据交换的功能。你说的是无线桥接模式吧?

网友C:
DHCP服务器关闭就是交换机了

网友D:
可以的,WIFI连接以后设置静态IP,WAN口留空不能接入,有线设备接入LAN口,并且与无线接入设备的网段一致,DHCP关闭。

网友E(2021-07-27):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WIFI连接以后设置静态IP,WAN口留空不能接入,有线设备接入LAN口,并且与无线接入设备的网段一致,DHCP关闭。

正解通过:

(1)先不插网线,在TPloin.cn网页中设置无线路由器中WAN\LAN\DHCP参数,
   无线路由器软件设定:
   WAN口设置【自动IP和掩码】,
   LAN口【IP地址设为与无线接入设备的网段一致】,
   DHCP服务器选择【关】。
(2)硬:【WAN口】留空不能接入网线,再将【网线】插到无线路由器【LAN口】,
(3)再将电脑无线网卡IP设置PLC网段IP中不用地址。
(4)RSlinx classcs 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