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14):
请教一下PLC这种状态是什么情况?后面两个状态灯开机就亮,,过两三分钟才灭。所有输入指示灯在有信号输入时要十几秒才亮,撤掉输入信号灯还是保持常亮。没有输出。拆掉所有输入信号线,
保留220伏电源线和正24伏线,只给一个端子输入信号,还是不行。相连的触摸屏数据还在,就是反应慢

网友A:
这个就是伟肯品牌PLC,从你的描述看来,该PLC的CPU有点不正常了,淘汰吧

网友B:
一般是PLC电源板上的电容不行了,你可以检查PLC输出电压正常不

网友C:
呵呵;是PLC有问题了;
更正下,这个品牌是维控,不是伟肯;
伟肯是做变频器的,英文VACON;

网友D:
这个品牌的PLC手里有两个。主芯片用的是STM32F103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PLC有问题了;
更正下,这个品牌是维控,不是伟肯;
伟肯是做变频器的,英文VACON;
是不是也做维控触摸屏的那家公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PLC有问题了;
更正下,这个品牌是维控,不是伟肯;
伟肯是做变频器的,英文VACON;
老司机一看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PLC有问题了;
更正下,这个品牌是维控,不是伟肯;
伟肯是做变频器的,英文VACON;
是不是也做维控触摸屏的那家公司?
对的,相对来说维控还是触摸屏的知名度稍高点;屏的人还是有一些客户的,PLC相对用的少多了;

网友G:
我们一直都是用的维控的PLC,讲句老实话,它这个内部算法有点问题,复杂一点的程序不建议用,简单工程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H:
电池没电程序掉了吧

网友I:
应该是PLC出问题了

网友J:
准备好备件吧!

楼主:
程序还在,换PLC了。换下来后只接220伏电源,拔动停止/运行开关,每次亮的灯都不一样,看来是硬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