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4):
如题,这两个PLC交换数据有哪些方式?

问欧姆龙客服说有网口和串口通讯,网口的话就是FINS协议,这个协议第一次听说。这个协议复杂不,只是大概搜索了一哈还没深入了解,通讯速度怎么?

大神们觉得采用哪种方式通讯比较好呢

楼主:
FINS协议感觉有点类似modbus rtu那种发报文,返回报文的形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NS协议感觉有点类似modbus rtu那种发报文,返回报文的形式
照这么说其他协议也是如此哦
感觉FINS协议没有Modbus利索,报文比较长。

网友B:
数据量不大又以IO为主可以用PClink,串口方式
数据量大又少又交互方式可以用指令要求,具体指令暂时不方便查,可以问下客服,我要下月才能用自己的电脑表情,网络方式

网友C:
交换几个字啥的,PC LINK吧 配置方便,延迟的话,我个人感觉可以接受。

要速度快,还是得网口,就是成本高些

有触摸屏,可以通过触摸屏中转,一般也是走的RS233,速度也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