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MS300里的PLC功能的吗?

楼主(2020-09-14):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使用其内置的PLC进行速度和米数运算,程序见图。
现在是正常情况下都是好的,偶然会有米数不对,少计米了。

网友A:
之前想用 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都联不上PLC 就放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设置到PLC1模式才能连上

网友B:
感觉你的算法有问题,脉冲转换成转速,再累积转速,既受扫描周期影响,又受除法影响。直接用脉冲累计的数值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2020-12-24):
回复 网友B:
请问MS300这变频器的PLC功能要怎么用,我找了半天没看到有什么资料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问MS300这变频器的PLC功能要怎么用,我找了半天没看到有什么资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MS300手册里有专门章节详细描述(在后面章节),就是一台功能相对简单的真正的PLC,可用台达通用编程软件ISPsoft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