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4):
各位前辈,今天领导说短接接触器,上报电机烧毁。我寻思着他意思是短接后实现无法启动电机的目的,但是思来想去没想明白。如果短接主触点,那么不按按钮也能启动;如果短接线圈,那么火线零线不是接一起了么,那不是短路直接烧保险了?

楼主:
如上图所说,请各位路过的前辈指教呀!

网友A:
短接接触器造成短路这是要搞破坏哦。

网友B:
这个发言 主题是什么意思  自己还没弄明白吧    短接   不一定就是短路接通  并没有毛病  电气修理上 常用,,,发言目的不明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领导的话怎么操作即达到制造电机故障的假象又不损毁电路?

网友C:
不如直接把热断的电流调小点,让热继跳了算了,这直接短路的话风险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D:
电机烧毁的症状是什么,你就做一个怎样的效果就行了,言尽于此。

网友E:
把接触器触点搞坏一组,就说电机两相电把电机烧了(我够坏吧!)

网友F:
他说的“还有这样的情况”是怎样的情况?

网友G:
你的搞清楚 “这样的情况” 是什么情况

网友H:
要想干坏事哦,干的要合理,接触器三相主触头,在一个触头上贴胶布,热继电器信号点短接,用不了几个小时电机就下岗了

网友I:
是想电机真烧还是只把接触器烧了

网友J:
烧毁了好采购新的?

网友K:
这个领导的道德底线有问题。没有职业操守。跟着这种人工作,学的来好吗?质疑中...

网友L:
这样的没道德的竟然可以混到主管的位置?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人手下干活,建议你还是早点离开,指不定哪天搞个安全事故出来就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没理解他的意思,不是故意短路电路。就是这个“短接”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应该是短接后制造启动不起电机的假象,报电机烧毁的故障。而不是真的要短路电路,不然不是给自己下套么。但是就是不大理解该怎么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生产线的人不按操作来使用机器,导致堆件了,损坏了我们的设备。我们找他们线上领导说了很多次,都没效果。这是想给他们一个教训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真的要搞事情,看我楼上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想制造电机启动不起来的假象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们误会了,就是制造一个启动不起来,电机烧毁的假象,而不是真的要搞事

网友M:
奉献一句,如果是在同一单位工作,这种事最好不要搞,互损行为不可取,原本一方不开心,变成后来双方都不开心,结局可想而知。工作关系理不顺,有时可以越级(不知你单位是否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