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4):
请教下:如何检测一个轴在转动。轴的转动角度会发生变化,有时小、有时大。只要求能检测轴在转动就好

网友A:
轴带个编码器,利用编码器信号,只要没有脉冲回来就认为轴没有转,这个在电晕机上最常用

网友B:
轴的动力源泉在哪里?电力驱动?燃油驱动?水力驱动?
如果是电力的马达驱动,直接采集马达的开关信号即可。

网友C:
带上编码器

网友D:
用编码器,只要动了就有脉冲输出;

网友E:
看你的要求,如果要求低,5块钱以内的成本都能搞的定。

网友F:
光电开关,检测脉冲就行了。 没有脉冲了轴就没有转了。
以前用这个做过测轴一分钟多少转

网友G:
说出最小角度,可能有最省方案

网友H:
编码器,或者U型光电再带感光格栅!

网友I:
电机轴上装一个六爪圆环,每隔60°开一个槽沟,再加一个接近开关搞定

网友J:
接近开关便宜实惠,还简单。

网友K:
脉冲码盘信号做监控最简单。

网友L:
如果不是很快的话,光电开关最实用。

网友M:
不说硬件配置,然并卵。

是普通电机带的轴,还是伺服(这个应该不用检测了吧),还是什么轴?

当然,普通电机带的轴,加个编码器是最好的,如果按一点频率转动,轴上面有加个凸点,接个普通接近开关也能检测。

条条大路通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