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5):
报警是过电流,应该是驱动版问题!没有图、无从下手,本人新手

网友A:
我们这一行不需要图纸维修的呀,报过电流不一定是驱动板问题呀,你要根据实际测出来哪里不良就是哪里呀。根据过电流反向推断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