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5):
三菱出品的FX系列PLC中的一款CPU,型号如FX3U,其本身是不带以太网接口的,而目前上位机基本都是以太网接口,如果想要通过以太网来连接上位机的话,那么就得有一种转换器,硬件上来说是把三菱的MD8编程口转换为以太网接口,从而连接上位机通讯。

大连德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着十余年的以太网开发经验,设计研发了一款针对三菱FX系列PLC的以太网转换器ETH-FX,从而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实现通讯。通过它就可以直接升级为带有以太网口的PLC了,省去了编程电缆,用于三菱系列 PLC 以太网数据采集,可通过它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步科、昆仑通态、威纶)通讯,而且价格非常亲们,只需要365元。

网友A:
东西应该不错,不过这种外形看起来特别不顺眼,因此被我打入黑名单——仅仅这种外形全部产品,德嘉的其余模块等等还是很不错的,我在选用
不过这种外形的模块、交换机都是我的黑名单

网友B(2022-03-25):
双口和单口的区别是双口多了一个交换机的功能对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推荐使用双口的,这样调试方便,特别是有带网口的触摸屏连接的情况下,这种需要外接24V供电,需要单独提供电源

网友C:
双口和单口的区别是双口多了一个交换机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双网口比单网口多交换机的功能,如果现场有带网口的触摸屏,推荐使用双网口的,这样调试很方便,而且省下交换机的费用,很划算。另外双网口得需要24V外接供电,这种性能相对来说更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双网口比单网口多交换机的功能,如果现场有带网口的触摸屏,推荐使用双网口的,这样调试很方便,而且省下交换机的费用,很划算。另外双网口得需要24V外接供电,这种性能相对来说更稳定!
多少钱,去哪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网口的话是499,双网口的话是560,在淘宝上可以直接购买或者联系我:15712391325(郭工)
以下是淘宝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2963965796.42.343918cadbIuDC&id=607679203107

网友D:
半个3u价格?本想买个自己玩的,哎。。。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买单口的,性价比也很好的,可以用来做个测试

楼主(2022-04-26):
ETH-FX连接编程软件设置

        该连接方式适用于三菱全系列的 FX CPU,选择此方式主要针对于 FX1N、FX2N、FX1S 系列的 FX PLC 使用。本次以三菱PLC FX3U为例,通过ETH-FX以太网转换器实现与编程软件 GX Works2 以太网连接,说明使用步骤:

1.新建 FX3U/FX3UC 工程,双击导航栏中的连接目标:Connection。
2.弹出的选项板后,在计算机侧选择双击“Ethernet Board”选项,弹出点击“是”;在可编程控制器侧双击“GOT”;

3.在之后的弹出的界面设置中,在 IP 地址栏中输入 ETH-FX 的 IP 地址,在端口号中输入 ETH-FX 的端口号。最后点击“确认”;

注:端口号这里可以选择“5551”或“5014”

4.随后回到选项板页面中,点击“通信测试”,即可提示与 FX3UCPU 连接成功。

5.然后即可在菜单栏中,选择“在线”进行PLC读取、写入或监控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