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5):
各位老师,我有一个远传压力表,我把信号信接Plc模拟量输入端口,然后PLC模拟量输出端口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口,想实现PLC读取实时压力值,然后变频器又能恒压供水,这样可以吗?哪位老师有这样的案例,发一下,谢谢老师们

网友A:
这样肯定可以,恒压控制在PLC里面完成。还有一种方法,压力信号直接给变频器,恒压控制由变频器完成。压力控制与显示PLC与变频器做通讯实现。

楼主:
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这样的程序案例

网友B:
PID运算在PLC内完成,没有问题;有些变频器直接带PID功能的,可以直接在变频器上实现;

楼主:
我要在PLC里面读取实时压力,并且还要让变频器恒压供水

网友C:
哪里要这么复杂!

网友D:
这么做没有问题。要什么案例?直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E:
这个好像不难吧.

确认压力表输出模拟量类型,确认PLC输入模拟量类型.搞成一致.

PLC工程量换算下就OK了.

楼主:
工程量,不会换算,老师,请指教,谢谢

网友F:
根据传感器设置好plc,是0-10v,还是4-20ma,例如西门子,他的模拟量模块有专门的存储器,在程序中调用就可以了,读取上来的值,再通过换算成你需要的值,然后就是恒压控制了,看你要控制在什么程度,程序写起来也不麻烦。

网友G:
肯定可以啊 配合 远传模块 不用PLC也可以 有远传RTU直接可以采集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