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5):
标书中有一题:高压开关检修操作步骤程序。哪位高人帮忙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书中有一题:高压开关检修操作步骤程序。哪位高人帮忙指点。
近几年很少接触了     必须有高压操作证  要真的    三人以上  专业人员  保持通讯畅通      低压负载分别断开    断总断路器    隔离开关   挂牌警示   断开高压负载开关   高压计量部分开关等   断开高压总进线开关 合上接地刀开关  挂牌警示  检修中  封闭检修现场   做到万无一失    有点多余了吧   当初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么高电压有一点意外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