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线可行性

楼主(2020-09-16):
已从新修改

网友A:
0V共在一起是可以的,图二的X1不能直接接12V电源。
如果接在0V上就可以,有些电源电压是12V的NPN输出的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是可以这样使用的,因为NPN输出的就是0V。

网友B:
实际使用中, 第一图和第三图经常用,暂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变频器要求是同一个牌子的,如果是不同牌子的容易误动作(这个亲自体会过) 第二图不同电压的没用过。

网友C:
这个24V电源共用0V没有问题,建议容量一样,型号一样的,品牌一样的

网友D:
即使输出电压不同,也能共零,没问题。

网友E:
共零没问题,哪怕你把开关电源的0V接到零线上都没问题,把握好+24V就好
再补充一点吧,虽然开关电源是DC直流,但千万别把多个开关电源并联或串联

网友F:
开关电源共零很正常的,不要把正极也接一起就行了;

网友G:
图二很危险啊

网友H:
开关电源共用0V是可以的,但一些高精度的传感器共用0V会出现一些别的电器造成的干扰,影响使用精度,实际遇到这个问题,查到最后,单独重新接入电源才解决。

网友I:
共0V或者共24V都是正常操作,我一般做日系PLC控制柜共0V,欧系控制柜共24V

网友J:
多电源共地,这么用没问题。就是要求多电源的地要等电位。否则会出现地不平的现象。

网友K:
我觉得不共零会更加好一点,我一台机器可能会用到好几个开关电源,电压等级不一样,共零反而容易出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中, 第一图和第三图经常用,暂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变频器要求是同一个牌子的,如果是不同牌子的容易误动作(这个亲自体会过) 第二图不同电压的没用过。
第一图的左开关电源,+24V和0V连接一起了,短路。。

网友B:
回复 网友L:
楼主这个是交叉不相接,24V上有个指示灯,在图片的右下方。没有短接的地方啊!

楼主:
就是说我所有的图都是成立的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所有的图都是成立的咯

图2不行,要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有的开关是12V的,上完整图给你看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M:
共零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