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ASDA-A2伺服驱动器和海泰克触摸屏

楼主(2020-09-16):
我们公司用台达ASDA-A2的伺服驱动器,用的是PR模式,一些X点和Y点连接三菱FX3U.
但是一些控制速度和位置,加减速的是用海泰克触摸屏6600来控制 用RS485来控制
里面的程序是2/D414,搞不懂这个在哪里..
触摸屏只是用来写入一些速度设定 加减速 位置之类的.
我们公司触摸屏COM2是连接PLC,COM1连接伺服驱动器,

网友A:
2/ 应该是表示COM2吧,要不怎么区分COM2和COM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我也是这样觉得 但是这个D414 对应的地址也不对啊. 所以我现在迷糊了..在说PLC也没有传送什么给这个D414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RS485来控制 这个的话不是应该输入地址嘛 台达的地址是比如是0278H 0279H 是控制齿轮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也是这样觉得 但是这个D414 对应的地址也不对啊. 所以我现在迷糊了..在说PLC也没有传送什么给这个D414啊~~
这个D414是 数值输入 ,你看看PLC里面有没有用到D414。或者触摸屏其他地方有没有用到,因为数据传送触摸屏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RS485来控制 这个的话不是应该输入地址嘛 台达的地址是比如是0278H 0279H 是控制齿轮比的.
与台达伺服通讯用的是COM1口,这个COM2口与PLC通讯的,通讯口都不对。
海泰克的屏我没用过,你可以看看屏幕里有没有关于伺服参数的元件,然后再点进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是触摸屏传输数据给伺服驱动器啊,

网友B:
都没有用过。我觉得你这个参数应该是传送给了PLC,触摸屏与台达伺服通信,地址应该是4x或者6x之类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过了 这个应该是传送到伺服驱动器里面, 前面2/是代表COM几的意思. 所以我就困惑了~

网友C:
不是很复杂,转换为标准modbus地址
ADP6里面选择modbus ASCII
很久没用HITECH产品,以前是1711和6600的粉丝
只找到做推广时为客户演示weinview与台达AB系列案例供你参考
维修台达伺服产品可以找我,秒杀级维修
触发最好用DI触发,2个触发之间有时间要求
遇到一个做端子机客户,2个触发间隔时间太短
发飙投诉说是台达产品有缺陷
去现场给他找出PLC逻辑不一声不吭

网友C: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