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6):
我们仓库有批放置了一年多的带灯自锁按钮,今天用万用表测试了接通时的电阻值,发现很多阻值都在几百到几百K这个范围来回变化,拿了个新的对比就没有这种情况(阻值基本为0)。是不是这批按钮被氧化了?应该不能用了吧?

网友A:
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接触头氧化了,不建议再用……

网友C:
放置了一年多氧化了说明质量不行最好不要用了以免没事找事。

网友D:
不值钱,直接扔了吧;
用了接触不好到时麻烦多;

网友E:
如果是220V控制回路,正常使用!
如果是DC24V的小信号回路,那个就不能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220V控制回路,正常使用!
如果是DC24V的小信号回路,那个就不能上了

是行家!确实是这样!

网友G:
电器产品,不能长期搁置。经常用寿命反而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们仓库有批放置了一年多的带灯自锁按钮,今天用万用表测试了接通时的电阻值,发现很多阻值都在几百到几百K这个范围来回变化,拿了个新的对比就没有这种情况(阻值基本为0)。是不是这批按钮被氧化了?应该不能用了吧?
  能用     重复按动几百次   机械没问题全都能用  用于220V以上控制回路  很早以前 我单位一台点焊机  脚踏开关由于使用频率高而损坏 我直接用老型号的  好像是CA10 转孔需要直径32毫米那种的  测算一下能达到十几万次  目前可能还在使用中
就是这种  型号看不到 旁边为参照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