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有了步进电机调速是否还需要变频器(20200916)

楼主(2020-09-16):
各位大神下午好,公司安排用步进电机和齿条做一个传动装置,要求速度可以调节,请问有了步进电机还需要用变频器调节速度吗?

网友A:
不需要,但是需要步进驱动器 。

网友B:
步进电机是和步进驱动器配套使用的

网友C:
呵呵;步进电机没有驱动器是没用的;
不像普通电机没有变频器也可以转,只是不能调速;

楼主:
那么用步进电机加驱动器和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两种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啊

网友C: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调速,还是变频器+三相电机吧;
步进主要是定位用的;调速的区间相对有限;

网友D:
步进电机要加步进驱动器一起使用,同时还需要PLC或者其他设备发送脉冲给步进驱动器,这样才能调速,选用PLC时要注意用晶体管输出的。不像变频器可以直接在面板上调速的。

网友E:
步进电机在低速区间就是僵尸一样跳跳跳的,哪怕就是细分也不能解决,建议要求无刷电机,要么变频器+电机

网友A:
差别在精度,精度要求不高变频器+电机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F:
用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不是变频器,专机专用的那种,和变频器不是一回事。

网友G:
步进电机加驱动器一般用于位置控制!一般的控制就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