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触摸屏与变频器ATV12H037M2通讯故障

楼主(2020-09-16):
如图,求助大神!!什原因,通讯线保证是好的,因这根线与其他相同的屏幕可以用!端口设置一一比对了,和正常运行的设备一至的!

网友A:
有硬件可以换换HMI或者变频器.
如果通讯设置没问题,估计是端口坏了吧
在从头检查一下,通讯参数,子站站号等等,
``````````````````````````````````````````````````````````````````
如果是RS485.找根USB_RS485的线,串口助手调试下变频器看有没有回应.
或者直接监控下触摸屏发送的信息有没有,正确与否.
没工具,那就不好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