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解答

楼主(2020-09-16):
哪位学霸帮忙写下解题过程,重点过程,谢谢!

网友A:
过程可能计算机的编译器最清楚。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段代码要实现什么功能,会得到什么结果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位学霸帮忙写下解题过程,重点过程,谢谢!

定义一个二维数组a ,并赋初值,使得:
a[0][0]=1
a[0][1]=2
a[0][2]=3
a[1][0]=4
a[1][1]=5
a[1][2]=6
a[2][0]=7
a[2][1]=8
a[2][2]=9
进入FOR循环,当:
第一次循环 i=0   a[i][i]=1  S=1*1=1
第二次循环 i=1   a[i][i]=5  S=1*5=5
第三次循环 i=2   a[i][i]=9  S=5*9=45
循环条件不能满足,循环终止
打印S的值 S=45

网友C:
这种书还是少看点,编程风格太差了。

网友D:
#include<stdio.h>
main()
{
   int a [3][3] = {1,2,3
                         4,5,6
                         7,8,9};//声明一个3X3的整形数组a
   int i;//声明一个整形变量i
   int s=1;//声明一个初值为1的变量s
   for(i=0;i<=2;i++)//建立一个变量i循环,初值为0,当i<=2则i值加1
        s=s*a[i][i];//一个方程,当第一个循环进入时,s=1*a[0][0]=1*1=1,
                                         //当第二次循环进入时,s=1*a[1][1]=1*5=5,
                                         //当第三次循环进入时,s=5*a[2][2]=5*9=45,
        printf("s=%d\n",s);//输出s的值,
}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考试要用,没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长,请问这个红色标记内是什么意思啊?另外下面的几个问题怎么解呢,能具体说下过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