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7):
请问各位,如果普通交流/直流风扇卡死老化不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监测?监测电流能实现吗?如何实现,感谢各位留下指教的足迹!

网友A:
这种都有带检测的风机,比较贵而已

网友B:
编码器?电流?

网友C:
做个测转速的
在运行时没有转速产生则判断为故障?

网友D:
电流检测是可以的,正常时电流值在一个范围内,为零时说明断开,比正常值大很多说明卡死了;成本上好像这样也不低;

网友E:
用一个电流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F:
有一种负压开关,你可以试试,我以前在燃烧机上用过这种!不知道你这里适用不适用!

网友G:
电流检测,转速检测都可以

网友H:
加二个电流开关,小于设定值判断风扇没有工作,大于设定值,判断风扇卡死,不过一般很少这样做,有的变频器风扇工作不正常的时候就能报警……

网友I:
得了吧,直接加一个小光电开关检测风扇叶片转动得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有一种负压开关,你可以试试,我以前在燃烧机上用过这种!不知道你这里适用不适用!
这个还真心不错,检测负压

网友J:
电机测速的小仪表,可以设置转数少于多少就报警。

网友K:
三线风扇,有根线是脉冲输出,直接进PLC检测就行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F:
那个负压开关估计比风扇还贵,还考虑用霍尔传感器检测算了吧

网友M:
看用的啥样风扇,使用不同的检测

网友N:
好多变频器上的风扇都是坏了,变频器报警才知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L:
那个负压开关估计比风扇还贵,还考虑用霍尔传感器检测算了吧
负压开关,taobao上面价格20多一点,已经用了3年基本没有问题,质量还算不错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N:
好多变频器上的风扇都是坏了,变频器报警才知道!

我见过的三菱和施耐德的变频器风扇有三线的,不转了会有报警提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L:
那个负压开关估计比风扇还贵,还考虑用霍尔传感器检测算了吧
负压开关,taobao上面价格20多一点,已经用了3年基本没有问题,质量还算不错吧

负压开关一般是有条小管从管道连接到开关上面的,如果是普通的散热风扇没有好地方取样

网友I:
回复 网友G:
那个开关可以测量负压也可以测量正压,准确的说应该是微差压开关,大不了气管接在风扇后面测量正压

网友O:
电控柜或者电控箱的风扇检测?没必要吧?还是人工点检实在,要是连维修工也不想请了,那怎么搞?风扇不转会影响散热,检测风扇,然后检测机构也会发生故障不是?检测机构上继续再加检测机构?检测机构的检测机构还依然有故障率发生不是?继续加装检测机构,无限死循环

网友P:
用LC20-0.1  或者LC20H-0.1  大于AC0.1A 触点接通  可以外接PLC IO  或者DC继电器  简单省事。 卡主的几率比较小,但是烧了无电流比较常见

网友Q:
楼上这和楼主一唱一和  挺好

网友R:
在风口拴一个彩色布条,布条动不动,巡检的一眼就能看见。

网友L:
回复 网友I:
题目中说到是燃烧机上用的负压开关啊,如果是进口的牌子,比如波塞冬之类,几百大洋一个啊

网友S:
风扇不转的检测要么是风速有无,要么是转速有无,还有就是温度飙升。

温度飙升,检测风扇故障,需要有监控温度的条件为前提;
转速有无,需要有风扇转速的检测为条件;
风速有无,要有风速传感器或者压力传感器。

总之,怎么省事,省钱,可操作就怎么做了。

网友T:
回复 网友O:
同样受此困扰,单相风机有时停电后再开就不转了,直到变频器报警停机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