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雷士轨道LED灯老亮了

楼主(2020-09-17):
27瓦15灯珠 DC50伏 我不想用它的驱动了 想用14个18650串联提供电源 咋样 行吗?

网友A:
可以试试看。关键是要看原来的镇流器是恒压驱动还是恒流驱动:恒压就直接提供电压即可;若是镇流器有恒流(500mA)线路,拆除后直接加电压,不限流,就难说了。有可调电源,可以在限流状态,从0慢慢调高输出电压看看。

网友B:
用14个18650串联提供电源要串联限流电阻,因为充满电电压可达到58.8v。

网友C:
还是用电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