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7):
台达伺服驱动器可以用CN3  然后通过RS485连接触摸屏  我们公司用3个伺服CN3串联起来 然后在连接到触摸屏.
问题来了  这个触摸屏的地址选不了16位的 只能是DXXXX  之类的.  这个这么通讯的起来...

网友A:
你是什么触摸屏。

触摸屏编辑界面添加modbus RTU设备,几个从站就添加加个。

然后选择地址 设备哪里选择子站号,地址 好像有3X 4X 各种触摸屏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