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8):
之前看到的视频速度太快了,一直在想是什么结构,今天看到了个慢的,感觉设计的挺好的。

网友A:
这是烤串的签子吗

网友B:
看到好的机械机构让人很舒心

网友C:
肯定有误差的,就是看能把误差控制在多少

网友D:
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网友E:
精度取决于滑轨,好就好在机械互换性高,磨损了换一组就可,而且稳定性高

网友F:
这是飞剪吗?铁丝没有传动力吧,都是被裁剪端拉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飞剪吗?铁丝没有传动力吧,都是被裁剪端拉过来的

有送铁丝电机的,一共两个,一个送丝一个切断

网友G:
我至今还没有写过飞剪或追剪程序,谁有现成的,能否分享下?

网友H:
这个是钢筋调直机,曾经用单片机写过这机器的控制程序,老版本的机器是用的限位开关人工调整长度的,新款的是用的编码器计算长度的,这个和追剪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好不好。

网友I:
这个用纯机械凸轮机构都可以完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钢筋调直机,曾经用单片机写过这机器的控制程序,老版本的机器是用的限位开关人工调整长度的,新款的是用的编码器计算长度的,这个和追剪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好不好。

给我的感觉追不追有一个区别,

不追的到了送料长度要停下来切断后再继续送。

追的是一直都在送料。

视频这个就是一直在送料的。

网友J:
第一次看到此种飞剪,很有意思。机电一体化的设备都很神奇的那种。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写过这设备的控制程序,是了解的,这个机器的左边的部分是负责调直的,会一直往右送,当检测到长度够了以后,就驱动液压去剪,在剪断的过程中,由于左边还是一直往前送的,所以你看到的是剪刀会跟着钢筋往右跑。实际上这个东西的误差很大的,会随着振动以及钢筋的不规则等原因,误差比较大,无论你的软件怎么处理,不会有多大的改善的,真正的追剪是靠强大的算法去实现的,可是这个没有任何的算法,你看到它在剪断的时候往右跑,那是因为结构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追剪。

网友K:
这个不是追切 确切说是轮切 ,是电子凸轮原理 ,根据编码器定长.进入同步区切入.有少许误差.在丝花行业这设备很常见.

网友L:
以前见过类似结构的。

网友M:
纯机械动作

网友N:
这是串串签子,这个速度,蛮快的。

网友O:
我现在公司的设备

效率排名

1,纯机械,类似机械凸轮,就一个变频器带主轴。
2.气动。
3,伺服。

机械设计的好,设备耐用,效率高。

现在新设备能搞电气控制都用电气控制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H:
往复式包装机也是如此,看着是追剪实际误差2个MM都有,做的好的是算法还有控制器处理的速度,安川2300做的高速可以控制在0.5以内

网友Q(2020-12-17):
这个东西精度应该没那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