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样与处理

楼主(2020-09-18):
最近有个smart200 PLC与称重模块通讯,要求是等待称重稳定后,再采集称重数据。“等待称重稳定”这个该怎么实现呢!是要采样,进行数据分析吗?有没有兄弟搞过这样的要求,给点思路!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100MS,采集数据,比较前后的数值,差值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同千克的物体有不同的差值),默认已经稳定

网友B:
判NG OK  ,买一个称重控制器,省事,里面各种参数都可以直接设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有个smart200 PLC与称重模块通讯,要求是等待称重稳定后,再采集称重数据。“等待称重稳定”这个该怎么实现呢!是要采样,进行数据分析吗?有没有兄弟搞过这样的要求,给点思路!
简单,前后数据比较,超过三次一样的即可采样。

网友D:
稳定时间我是这样做的,0.1秒采一次样做比较,持续多久不变。D292就是设定稳定时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放的产品可能都有微小的差异,设定稳定时间可能还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以,找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