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三菱F X的S F C顺序功能图的并行分支(20200918)

楼主(2020-09-18):
各位大神上午好 ,在三菱F X中用S F C顺序功能编程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并行分支中,并列的两条分支中的步数(状态)是否必须相等?如下面第一张图中左右两条分支的状态都是两步,第二张图中左边支路只有3步,右边支路却有5步 ,两条支路的步数不相等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上午好 ,在三菱F X中用S F C顺序功能编程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并行分支中,并列的两条分支中的步数(状态)是否必须相等?如下面第一张图中左右两条分支的状态都是两步,第二张图中左边支路只有3步,右边支路却有5步 ,两条支路的步数不相等可以吗?
并行分支允许支路步数不相等。

网友B:
道友也是初学吗

网友C:
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但是随即出现问题,并行程序要求同步完成才能转换至下一步,现在步数少的支路程序先完成,步数多的支路程序后完成,先后不一样,怎么转换至下一步啊?

网友D:
转换至下一步的条件满足才转啊!不是支路程序完成就转!

楼主:
关键是转换至下一步条件满足的时间,如果在步数少的支路程序完成了就满足了转换条件,而这时步数多的支路程序还没有完成,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

楼主: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在下十分感谢!

楼主:
谢谢祝各位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