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编码器反馈值超过32位了,plc怎么处理

楼主(2020-09-18):
编码器是23位的,圈数一多反馈值就超过32位了,请问plc怎么处理

网友A:
用LINT 64位的数据类型

楼主:
一般小型机没有64位指令

网友B:
计满一圈清零,再开一个寄存器存圈数,有Z相的话用Z相存圈数

网友C:
应该还有个计圈数的参数吧

网友D:
PLC很少有有处理64位的;所以只能在数溢出前处理;

楼主:
我现在把数据的低八位丢了,这样可以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样数值范围变成多少 了呢

楼主:
原来我实际数值33位左右,也用不到这么高精度

网友F:
很好奇什么场景下用这么高的精度呢

楼主:
普通的信捷伺服自带的编码器,

楼主:
看网上有通过移位法进行多字节乘除的,不懂汇编,看不明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