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1500与Matlab

楼主(2020-09-18):
小弟最近初学plc,目前使用博图16组的1515的cpu,现在想用opcua实现matlab和plc通信数据,matlab里跑数据,然后更新至plc中,可是opcua通信怎么也连接不上,有没有大佬可以指点迷津

网友A:
还有一种plc里面用以太网块发送你要发送的内容,然后用m接收。

网友B:
首先把15里面的ua设置好,当服务.
然后联网最好直连.ping通.
在matlab借助opc的工具,查找服务器,能找到就基本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OPC协议是不是容易丢包啊,数据有时间传送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PC协议是不是容易丢包啊,数据有时间传送会少。
老的opc我就一直怀疑不可靠.opc太复杂.现在的ua和操作系统无关,实时性也是没保证吧.
但说丢包和传送会少,不是这种关系.丢包只能是数据更新慢,数据少,除非不是一个包.是一个包只能校验舍去或采用,不会采用部分数据,使得数据变少.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按照手册中的对UA服务器都设置了,但是利用matlab中的OPCtool还是查找不到服务器,我是需要添加OPCUA通信的功能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