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9):
可以让步进电机一小时转一圈吗?怎么样能做到

网友A:
可以啊,是用plc就更好办

网友B:
当然可以。步进电机一个脉冲走一步,一圈360°,需要走几个脉冲,就把它均分3600份,每秒发一份呗。不过电机的旋转好像不连续的那种,点击是一步一步地走。脉冲数足够才看不出来。

网友C:
这个要看驱动器的细分了,可以选一个72000细分的,PLC脉冲输出频率20HZ

网友D:
细分够就行。

网友E:
不怕抖就试试;

网友F:
步进电机在低速就是僵尸:一跳一跳的
你接受的了就可以这么玩

网友G:
选择0.03度的步进---肝要硬

网友H:
还是变速吧

网友B:
楼主选伺服电机比较合适。只为了转圈,搞一个小功率的也不费钱。

网友I:
干啥用有扭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弯管子,需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样的伺服可以满足

网友J:
加一个行星减速机就行了

网友K:
加减速机,不然直接驱动扭矩不够.

网友L:
好奇葩的需求呀!哈哈??

网友M:
离开了机械的电控是苍白的,同样离开电控的机械也是原始的;有机结合才有生命力。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什么样的伺服都行。伺服控制就是定位的,转360°可控。

网友F:
看这个肯定不是大电机,搞不好是57或者86,这个省钱的话直接做4个同步轮减速得了,当然空间足够的话买一个普通蜗轮蜗杆减速机或者普通齿轮减速机也就是500块钱顶天了,

网友N:
配1:300的行星减速器,基本不抖,扭矩还大,电机驱动器都可以选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