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SLC5/2 电脑通讯

楼主(2020-09-19):
大家好 这种PLC用电脑怎么通讯 用什么数据线 什么型号 用那种软件 ?谢谢!!!

楼主:
你好 系统是W10的电脑上装那个版本软件

网友A:
502只支持DH485。

楼主:
你好在w7上安装的RSlinx500 连接502pLC时选择那个

楼主:
你好在w7上安装的RSlinx500 连接502pLC时选择那个 谢谢

网友B(2021-07-16):
找台老脑试试,好像用的是25针的编程线,以前USB不支持,不知道现在能用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