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9):
今天去客户处洽谈,居然是一个电脑2个显示器(分屏显示,每个显示一半图形),这个咋整的

网友A:
我都是这样的啊。笔记本外接一个显示器。人家码代码制图很多

网友B:
我的老电脑是显卡装一个一分二的显示线,连到两个显示器,电脑显示设置里有可以设成一个桌面还是设成两个桌面。新式电脑显卡直接有两个显示接口,直接连就行。

网友C:
另一个显示器选择扩展即可。

网友D:
扩展模式.还有复制模式.

网友E:
简单的分屏显示技术,拼接屏技术多年前就很成熟了

网友F:
楼主要的分屏应该是一分为二的劈开技术,不是1:2技术

网友G:
这种技术早流行了,尤其是设计领域,显示器的选择都是有讲究的。

楼主:
人家那种一个主机拖2个显示器,主句虚拟为2个电脑的技术,那个很早电脑硬件价格贵的时候我也玩过,不过这个是一个屏幕画面显示在4个显示器上面,每个显示器显示原来一个显示器时的1/4,说白了就是屏幕扩大,反正这个我没有玩过

网友H:
呵呵,专业这外的问题了吧,别人会说,小样,没有见过?我之前最早是在后期制作的一个朋友家看到一机托两个屏,最要是方便看

网友I:
关键是用了个分屏器

楼主:
实际上,我关心的是硬件分屏还是软件分屏!
就像那种LED屏可以自由组合,那个好像是软件分屏技术,反正我看到做广告牌的,就是随意把N块小LED显示屏组合为大屏(都是标准横排X竖排,没有梯形或者其余椭圆等等),虽然经常看到广告牌,但是对于内部技术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J:
台式机应该可以软硬分屏,就像大屏幕监控画面,好几个专业显示屏。笔记本分屏估计有点悬

网友K:
我现在也只做了双屏独立显示,这种分割没有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