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9):
星三角柜子(控制二台主泵,二台稳压)

1泵启动正常,消火栓都有水出来,大概几十秒时间水泵自动停了,控制箱空开也没跳闸,显示屏上出现断相,语音好像是报缺相。关闭显示屏在开就不报了。在启泵问题依旧。

2泵启动,听电机声音都好小,好像是低速运转,控制箱接触器也切换了还是低速。不出水。

我刚入行,咨询下大侠们指引一二。

网友A:
主线没问题  应该是程序或外围控制接线具体看不到  很难判断   有可能  再仔细描述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我控制箱1号泵接线端 U1 V1 W1 W2 U2 V2 我电机上是对应接上的,启泵,反转,我就把V1、W1,U2、V2对调,启泵转向对了,但还是打不起压力。厂家说反转要U1和V1调、U2和V2调。在启泵,转向是对的,开始星启,然后转换为角启,我发现星启和角启的电机声音都是一样大,没有打起压,一分来钟我就关了。水泵电机是15KW,2900转。

2号泵 启泵,反转,我就同样把V1、U1 , U2、V2对调,启泵转向对了,也可以打起压了,可是就几十秒的时间,泵就停了,控制柜除了语音控制的显示器上报断相,其它一切都是正常,接触器也弹起来了。

我也不太懂,刚刚接触这行,问控制柜厂家也解决不了要到现场分析。

网友B:
如果主电源检查没问题,可以说说语音控制显示器是如何控制泵的。
接触器是怎么被控制的?plc还是定时器什么的。
一号泵打不起压可能是当前泵的动力不够或者哪里泄露还是什么?
一点一点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电源是没有问题的,语音控制器我也说不上是怎么控制,也就是带显示器的控制器,旁边有按钮,启泵停泵,哪个泵主,哪个泵备的。具体我就不太懂了,,接触器是按启泵后,左边接触器和下面接触器吸合,几秒种切换,左边和右边二个吸合的。1号泵出水管一米就有个压力表,应该不会存在泄漏问题,外行就觉得声音小,感觉电机没有全速运转样的。

网友B:
看你说二号正转起来后,几十秒自己停了,停了的原因应该也是接触器断开了吧,?是因为压力到了设定值或者输出缺相报警才断开的吧?如果我说的符合,你就该检查一下一个是为什么会在主电源正常还报警缺相,先看看控制器是如何检测缺相的。实在不会弄就找谁设计的控制柜,如果泵自身没问题的话,不是大问题。

网友A:
楼主介绍的已经很详细 很专业了 晚上回去分析一下

网友C:
看图电柜主接线应该没问题,柜出线端子与电机端子一一对应接线就可以,如果反转,新手不建议对调接触器上下电缆-柜出线电缆-电机处电缆(因为容易出错导致缺相或短路),直接在空开下桩任意对调两相即可,待问题解决后再整理线路,至于缺相可检查电源,电缆,电机及接触器触头,接线端子有没有压到电缆皮。

网友D:
多半是过流引起的故障

网友A:
没有过流嫌疑 关键就是控制器  很简单的东西非要加个控制器 难免要出现控制问题  高大上 是最坑人的  可能根本就没角运行始终就是星运行

网友A:
AB
分别引自12  CD分别引自45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AB是一台泵,123三个接触器控制, CD是一台泵456控制的。此法是星三角启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动启动,没有设定打多少压力停泵。所以不存在到了压力停泵的,还有就是我打开了一个消火栓放水。也是启动几十秒就停机。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指点。今天我又认真的检查了控制柜到水泵的六根线。按厂家的意思对应接上,问题依旧。厂家都电话无法解决,说是要来现场解决,厂家很远,要等几天,现我实在无能为力只有等他了。因为我刚入此行,所以想自己去摸索,向广大网友求助解决好此问题。这样会记得更清问题出哪,怎么去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动启动,没有设定打多少压力停泵。所以不存在到了压力停泵的,还有就是我打开了一个消火栓放水。也是启动几十秒就停机。
注意看下左泵角运行时1 2 动作   右泵角运行时 4 5 动作如果是    主回路正确  测电流 我不知是多少千瓦的 六根线中多少千瓦的多少个电流相差不会太多  假如15千瓦那就是13-15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动启动,没有设定打多少压力停泵。所以不存在到了压力停泵的,还有就是我打开了一个消火栓放水。也是启动几十秒就停机。
注意看下左泵角运行时1 2 动作   右泵角运行时 4 5 动作如果是    主回路正确  测电流 我不知是多少千瓦的 六根线中多少千瓦的多少个电流相差不会太多  假如15千瓦那就是13-15安左右

按启泵后,我观察接触器,1泵先是1 3动作,转换后是1 2吸合了,这应该是正常。 2泵也是同样,就感觉2泵接转换后和转换前电机声音一样,1泵好明显转换后的声音大多了, 1泵手动启动几十秒停机,就像是手动按了停止健样的,接触器也是断开的,空开也不跳,就是控制器报断相,我测了三相电压,都400左右。 我控制柜显示器上有个电压,电流显示,都显示50左右,不知道这个上面显示的对不对,水泵电机是15KW。 泵和柜都是全新刚装好的。

楼主:
这是控制柜面版上的控质器, 水泵启动时,我点了下查询,就可以看到电压,电流。   首先用了控制器外围接线增多故障率增加  控制器本体应该没问题  控制器接线图能发一下吗  角运行时电流多少 要用钳形表测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是说控制器后面显示屏的接线图吧,下次去工地拍了发给你。。我们这个厂家的箱子都是用控制器的,没办法,,你说的用测电流的工具俺也没得。只有等厂家来搞了,没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控制器后面显示屏的接线图吧,下次去工地拍了发给你。。我们这个厂家的箱子都是用控制器的,没办法,,你说的用测电流的工具俺也没得。只有等厂家来搞了,没办法了。
要相信自己每台电机六根线 钳表测一下角运行时每根线13-15安左右 其他就是控制器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动启动,没有设定打多少压力停泵。所以不存在到了压力停泵的,还有就是我打开了一个消火栓放水。也是启动几十秒就停机。
没有设定?控制器默认参数恐怕也不清楚喽
断相检测也不清楚了
先找份控制器说明书看看

网友F:
1、有没有测过电机绝缘电阻,导致了缺相。估计断路器三相你是测过的。
2、有没有可能星-星,虽然角启动的接触器吸合了,但接线仍然是星型

网友C:
在某宝,输入“S705智能型启动控制器”,会看到有两家,里面有相关说明。楼主最好能提供该电控柜的完整图纸,别人才能更好的帮助你。

网友A:
经常是这样  很简单的星角启动控制一个时间继电器  几根线就完了很可靠  非要搞个控制器增加几十个故障点  今天修  明天换  这是和自己过不去  给自己找麻烦   看下图
十几万的柜子二百多根线  就控制这两个接触器37kw直启  可能吗    拆

重新配线用一个多小时时间完成  控制另外一台软起动柜  此图发过

网友G:
是不是电机倒相序时把角运行电机接线接错,使电机角运行时绕组同相,导致星运行正常,角运行停机。

网友H:
恢复原电路,改总电源相序。

网友I:
接触器跳闸,可以依次排查,可以先用万用表量下电机三相电阻是否平衡以及对地是否短路,排除这个问题后;然后拆卸掉接触器下端到电机的电缆线,不带负载启动星三角,看看接触器是否会跳闸,运行一段时间如果不跳闸,证明这块线路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再重新接上电机电缆线,用钳流表一次测量三相电流,看看是否平衡,我们以前出现过一台电机每次都可以运行20分钟然后接触器跳,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电阻以及对地电阻都正常,拆卸掉电机电缆线,运行也正常,后来用钳流表发现有一相电流不平衡,电机有问题,委外维修后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控制器后面的接线,看不出什么吧,?你不会是要设计图纸吧,那个我搞不到,得像控制器厂家要哦!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的分析! 厂家人今天来了,主要是控制器上误报缺相的问题,把控制器缺相的线改了一下就好了。具体原理我也不懂。

大问题解决,又来了一个小事。 2.2稳压泵星启,安装的人把电机连接片拆掉了只接了U1.V1.W1三根线,启泵,泵一声巨响,短路了,有一个接线柱都烧黑了,明天去弄个摇表测下电机有没烧,在找连接片接好。

网友C:
我怀疑是电流互感器出来的4根线,ABC其中一根与公共线调反了,导致该相电流为零人为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