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暂停

楼主(2020-09-19):
求大神指教三菱fx3u的plc,暂停程序要如何编写?就是自动的时候按下暂停键,所有动作停下,取消暂停后又可以继续。这个要怎么实现?

网友A:
和停止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自己的动作流程先搞清楚再说;

网友C:
用跳转指令, 程序段不扫描了不就等于不执行了?达到暂停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跳转指令, 程序段不扫描了不就等于不执行了?达到暂停功能。
跳转到最后……

网友A:
把暂停的点串到程序的没一步,暂停按下去就躲开了。不就暂停了。最笨的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暂停的点串到程序的没一步,暂停按下去就躲开了。不就暂停了。最笨的办法

最简单实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