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扬一下变频器

楼主(2020-09-20):
昨天用7.5kwG变频器 分别对 7.5kw  7.5kw  22kw 22kw 四台水泵带载检测 频率设定在10赫芝内  检测结果如下  其中一台7.5kw一台22kw正常启停五次   十秒 另一台7.5kw一台22kw  启动失败  变频报过流 显示oc3 变频器没说明书 分析是过流  查看发现 两水泵分别卡死 中铁一局定制的  物业说  之前来了一伙人工频启动过 也启动失败了  接触器粘连 更换完没敢再试验  说是控制回路有问题  需要找厂家处理
这个变频器没标识了 看个头像7.5G的  有个毛病挺可笑  第一次送电 风冷屏显都没有 被确诊为心脏脱落 废了
上报计划 更换  几个小时后正准备离开 变频器突然有了风冷启动一下  有了频率输出  知道有这毛病了昨天先通电了  大约一个小时又被唤醒了  不知啥原因  大家经历过吗?

网友A:
这个变频器看上去像是德瑞斯的。
常年不用的变频器应该要注意平时多通通电,每月送电一次,每次通电至少24小时。LZ说的这种故障像是电源故障,可能是长时间不用衰减过大,也可能因为空气潮湿有元件腐蚀了。

网友B:
这工作的环境很干净的,经常打扫吧,我们这生产线设备千万别停,只要停,说会出现这样哪样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工作的环境很干净的,经常打扫吧,我们这生产线设备千万别停,只要停,说会出现这样哪样的事
这是武警部队管理没问题

网友C:
PLC:我感觉好清闲啊。。。。

网友D:
变频器长时间没通电就会这样,通电一段时间没好转还是换主板吧,耽误生产就麻烦了

网友E:
我感觉是人牛

7.5KW变频器带22kw电机没肝敢用

图片看2个稳压泵应该是7.5KW,4个大的是22KW

可能是二路供水(管路看不清)也可能是三用一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