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端子真的好吗?

楼主(2020-09-20):
传说中的 高 大 上 凤凰端子个人感觉很一般 好看不好用有时想多接一根线就不行了 压片容易脱出 非专业一点还容易插反造成短路 价格还高 看图片 是引用 本想体现一下产品配置 却适得其反 用户却不满意
图片是引用的

网友A:
不要找无端的理由,都要按规矩做事情。

网友B:
问题是这种端子应用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C:
用这种端子排,如果有线号,接口很多的时候, 就很方便了, 没线号很容易误接!

网友D:
欧式端子自从进入国内,员工接错线的几率增加了500倍!!
欧式端子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E:
我觉得还不如那种双层端子排好用,

网友F:
凤凰端子现在假的多真的少。真的贵,假的便宜。所以要自己鉴别。我认为如果是真的,当然好了。这种接线端子不用线鼻子,不用插针,不用接线叉,就是导线直接接。挺好的。

网友G:
楼主喜欢用哪种端子?

网友H:
专业一点 什么凤凰 人家叫菲尼克斯

网友H:
欧式端子有挡板的 不存在短路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