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0):
我看了下信捷的伺服 好像只有接 脉冲,方向,使用就可以用了
我的供应商用的是松下的伺服,有接报警了,使用, 脉冲  报警清除了,准备   这些接了有什么好处

网友A:
PLC_伺服:普通IO(使能,复位,脉冲清除)然后就是脉冲输入了。

伺服_PLC 故障,准备好,定位完成,还有脉冲输出反馈给PLC(但是这个很少见人用)。

······································
有条件不差钱还是用通信的伺服吧,配线少很多,定位也方便不少。

网友B:
拿报警和报警清除来说,接了线的话伺服有报警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也可以在触摸屏上复位,操作者一看一目了然。

没接线的话,操作者打电话给你,机台开着好好的,怎么不转了,你可能先问一遍操作与参数的事,最后说我们微信视频吧,他把电箱门打开给我看看,哦,原来伺服报警了,你把电源关了,等几十秒再通电,记得要等一下,不要马上就通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面,
使能
报警清除
伺服报警输出都比较理解
伺服准备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面,
使能
报警清除
伺服报警输出都比较理解
伺服准备是什么意思呢

Ready,顾名思义,就是说伺服自己准备好可以干活了,你吩咐任务吧.

伺服不是还有位置模式,速度模式,扭矩模式吗.

各种IO配合使用的,一般伺服准备好和报警一定要用.

网友C:
伺服准备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理解是,就绪完毕等待命令。

网友D:
给伺服使能 + 驱动没有故障,反馈回来 伺服准备(可以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警输出, 和报警清除,也是配套使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警输出, 和报警清除,也是配套使用的吧?

报警输出是不让上位机给任务,命令.顺便把报警提示显示在人机上面提示.

报警清除这个,我一般很少用,应为很多报警必须断电清除.

综上所述,有个报警信号提示给操作人员即可.具体内容打开柜子看驱动器代码查手册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警输出, 和报警清除,也是配套使用的吧?

报警输出是不让上位机给任务,命令.顺便把报警提示显示在人机上面提示.

报警清除这个,我一般很少用,应为很多报警必须断电清除.

综上所述,有个报警信号提示给操作人员即可.具体内容打开柜子看驱动器代码查手册呗.
一般来说伺服准备好这个信号我很少看人接过,一般来说,只要伺服已经使能,没有故障,那都是可以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松下A6伺服电机,在使用位置控制时候设置10000个脉冲是一圈 ,每次工作发500个脉冲,能否设置他在发脉冲过程 中 受到阻力较大时候伺服就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松下A6伺服电机,在使用位置控制时候设置10000个脉冲是一圈 ,每次工作发500个脉冲,能否设置他在发脉冲过程 中 受到阻力较大时候伺服就报警,?
具体不太清楚。

伺服一般有扭矩限制,你可以设置扭矩限制值,达到这个值可以IO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