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CRC校验的高8位不见了是怎么回事?高手请进

楼主(2020-09-21):
FX3U CRC校验的高8位不见了是怎么回事?
CRC D200 D31 K6, 按理说会把低8位存入D31,高8位存入D32。 但是监控结果下来,16位全部都下入了D31,M8161有置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导致D207发送出去的值为0,对方设备收到的数据不对。为什么16位都在D206呢? 是我这个PLC有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正品3U呀,我的没毛病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3U CRC校验的高8位不见了是怎么回事?
CRC D200 D31 K6, 按理说会把低8位存入D31,高8位存入D32。 但是监控结果下来,16位全部都下入了D31,M8161有置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导致D207发送出去的值为0,对方设备收到的数据不对。为什么16位都在D206呢? 是我这个PLC有问题吗?
16位模式还是8位模式呢?

楼主:
有置位M8161,是用的8位模式。如果没有置位M8161,D31都是负值。 有可能像版主回复的硬件有问题,昨天买了一个PLC来试。我试的是一种国产FX3U的工控板,搞死人了,今天到了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置位M8161,是用的8位模式。如果没有置位M8161,D31都是负值。 有可能像版主回复的硬件有问题,昨天买了一个PLC来试。我试的是一种国产FX3U的工控板,搞死人了,今天到了试一下。
如果是工控板,估计这个指令都有可能不支持,你可以问一下厂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置位M8161,是用的8位模式。如果没有置位M8161,D31都是负值。 有可能像版主回复的硬件有问题,昨天买了一个PLC来试。我试的是一种国产FX3U的工控板,搞死人了,今天到了试一下。
国产的应该不支持CRC这个指令
建议自己编写子程序实现CRC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