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1):
直接跳转到最后END即可,计时器不会变成0,输出Y也不会有变化

网友A:
p63随便写的还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跳转到最后END即可,计时器不会变成0,输出Y也不会有变化

这是不安全的程序。

因为:当输出Y被触发时再进行暂停,Y的状态不会发生变化,这显然不符合常识,暂停并非只是简单的停止扫描程序,而是应该保存当前状态,并将可能威胁人身设备安全的设备状态停止到安全状态。

网友C:
这仅仅是个跳转的程序,与暂停是二码事;

网友D:
我就是不知道如何写暂停程序,CJp63确实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仅仅是个跳转的程序,与暂停是二码事;
输出不改变,计时也暂停,这不就是暂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跳转到最后END即可,计时器不会变成0,输出Y也不会有变化

这是不安全的程序。

因为:当输出Y被触发时再进行暂停,Y的状态不会发生变化,这显然不符合常识,暂停并非只是简单的停止扫描程序,而是应该保存当前状态,并将可能威胁人身设备安全的设备状态停止到安全状态。

输出不改变,计时也暂停,这不就是暂停吗?都说是暂停了,又不是停止或者急停之类的,如果觉得不安全,那么就把这个跳转放在你需要安全输出的的位置之后再进行跳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特殊用,直接到END,不需要另外写p63指针

网友E:
我觉得是可行的,这是最简便的方法;定时器可以停在当前值不再变化,还没输出或己经输的的即使驱动条件符合也不在执行。当然像楼上说的:当输出Y被触发时再进行暂停,Y的状态不会发生变化。这可能只有零.几秒的误差,该停的己经停了,不会再有变化,已经达到暂停的目的了。当然,有些是不可能马上停下来的;试想一个气缸正在伸出,你按下暂停,它是退回去呢,还是继续输出,还是直接停在当前位置不动?大部份都是气缸继续动作的,也是零.几秒就结束了。这主要看气缸的行程和什么样的电磁阀还有气缸动作快慢。你用其他方法也是停在当前状态,禁止程序再执行下一步禁止再输出,而且更复杂,可能程序逻辑控制中每一步都要串一个暂停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可行的,这是最简便的方法;定时器可以停在当前值不再变化,还没输出或己经输的的即使驱动条件符合也不在执行。当然像楼上说的:当输出Y被触发时再进行暂停,Y的状态不会发生变化。这可能只有零.几秒的误差,该停的己经停了,不会再有变化,已经达到暂停的目的了。当然,有些是不可能马上停下来的;试想一个气缸正在伸出,你按下暂停,它是退回去呢,还是继续输出,还是直接停在当前位置不动?大部份都是气缸继续动作的,也是零.几秒就结束了。这主要看气缸的行程和什么样的电磁阀还有气缸动作快慢。你用其他方法也是停在当前状态,禁止程序再执行下一步禁止再输出,而且更复杂,可能程序逻辑控制中每一步都要串一个暂停触点。。
每一个串联一个继电器太多了,程序写多了累

网友F:
回复 楼主:
Y是马达的话.暂停还会继续转吧

网友G:
个人理解暂停的话电机也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理解暂停的话电机也停了吧。
可以把它放在跳转之前啊

网友H:
不是这样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个人认为按下暂停后保持动作的当前状态就可以了,这应该算暂停。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但是控制伺服就不行了

网友J:
简单实用,思路挺好的
比每一步都 都串一个,要省事。

网友K:
跳转后中间程序不执行,输出保持原状态,反正这种程序在我们公司是坚决不行的。

网友L(2022-01-17):
谢谢楼上的精彩解答

网友M:
都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