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热继电器问题

楼主(2020-09-21):
最近设计了一个工厂的拖动系统大小电机七十多台根据朋友们的提议确实不想再用热继电器了 大家看电机保护到底用啥最好 成本一定要低 11kw电机就四十多台 DZ108电机专用保护开关行吗

网友A:
好像DZ108-32比NS2-32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DZ108-32比NS2-32贵
谢谢回复 NS2-32没见过 电机保护开关吗 施耐德的吧可能要贵 DZ108 30安左右的好像不到40元

网友A:
NS2-32正泰的

网友B:
能用电机保护开关最好了,保护功能也多。当然最后还要看甲方怎么选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电机保护开关最好了,保护功能也多。当然最后还要看甲方怎么选者了。
整体承包与甲方已经没关系 大小近80台电机 3台400KVA变压器供电

网友C:
我们用的是施耐德的EOCR
现场泵类电机类都是这个用着的!

网友D:
用电机保护开关比热继电器效果好,还可以安装上辅助端子,能给出故障信号用的触点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德力西DZ108便宜,20A壳架等级面价90,正泰MS2稍贵点,25A壳架等级面价120,拿货都可以拿到同样的折扣价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德力西DZ108便宜,20A壳架等级面价90,正泰MS2稍贵点,25A壳架等级面价120,拿货都可以拿到同样的折扣价格。
11KW的电机,应该要用32的壳架吧,然后对比一下32的。

网友E:
成本低那就是热继电器最便宜,即使多拧几个螺丝也是热继电器最便宜。你也可以看看KB0,就是贵点,不过接线简单,看起来也高大上。

网友E:
回复 网友A:
32壳架的正泰便宜。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德力西32壳架的面价要270块了。

楼主:
回复大家   不行  还是选热继电器  如果选电机型保护开关要多花七八千块钱

网友F:
长期考虑还是采用NS2合适……

网友G:
楼主的目的可能不是来听大家意见的吧

网友H:
用电机保护开关你可以省了分路空开,成本增加不多

楼主:
正泰的NR2系列应该不错  有粗调 有细调

网友I:
最后还是用了热继

网友J:
如果每台电机是空开加热继价格不会比电机断路保护器便宜多少,个人认为还是选择电机断路保护器好,这样接线更简洁。

网友K:
还是用了热继

成本差的有样多?布线安不要成本?

劳动力太不钱了

网友L:
电机断路器,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