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崎机械手臂I/O板

楼主(2020-09-21):
川崎6轴E系列手臂因之前输出点接线未并接续流二极管,现导致输出16个点全部损坏,无法使用,拆出I/O板仔细检查发现损坏的三极管子标示型号GP64,测量象是N型MOS管,二极管标示33,现无法查出该管的代替型号,求助告知两种管子的代换型号,谢谢!

网友A:
直接选用负载电流在0.5A的相同安装外形MOS管替换就行了,是N沟道的

楼主:
[已经修复,请忽略我的焊接水平upload=jpg]/uploadImages16/a66943b26278b846af6f6a767d627cc100780500.jpg#P00925-144246.jpg[/upload]

网友B:
怎么找到的替代品

楼主:
淘宝上找到的,G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