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 X的运动定位控制指令

楼主(2020-09-21):
各位大神下午好 ,在三菱F X的编程中使用定位控制指令D R V I时,脉冲输出软元件D1只能使用Y0,Y1,Y2端子吗?P L C还有那么多Y端子不能用吗?

网友A:
脉冲输出口好像都是规定死了的

网友B:
这个是高速输出,指定了的

网友C:
看手册,怎么规定怎么来

楼主:
是这样的,公司要求做一个自动控制系统,要用六个电机带动,如果用六个步进电机,而P L C只有Y0,Y1,Y2三个端子可作为脉冲输出端子,一个P L C的高速端子显然不够,而整个系统所有的输入输出端子只有80个左右,所以感觉不好办

网友B:
1.可以用2个,然后2个之间通讯
2.可以加高速输出扩展模块
3.可以换一种PLC,比如信捷的XCM,自带10轴

网友D:
可以换PLC自带6轴高速脉冲的PLC

楼主:
由于6个电机都要求速度可调,我准备精度要求较高的两个电机用步进,其余4个精度要求不高的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控制,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E:
用FX5U主机做4轴定位 再加一个FX5-16ET/ES-H做2轴定位。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由于6个电机都要求速度可调,我准备精度要求较高的两个电机用步进,其余4个精度要求不高的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控制,不知是否可行?
精度要求不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6个电机都要求速度可调,我准备精度要求较高的两个电机用步进,其余4个精度要求不高的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控制,不知是否可行?

从电气配置来说是可行的,但关键的是能不能达到工艺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FX5U主机做4轴定位 再加一个FX5-16ET/ES-H做2轴定位。
既然用了5U,为什么不配置MR-JE-C伺服呢?那个FX5U的网口最少可以带16轴好吗?
还用脉冲,你不是该out?

网友H:
呵呵;每个点都能脉冲输出的话,那扩展的定位模块不没市场了;6轴的话没什么关系用二个FX3GA-40MT的成本最低;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