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485和3U 485bd板

楼主(2020-09-21):
小白一枚!请教各位USB转485可以通过fx3u 485bd板下载程序吗?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的

232BD、422BD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485BD可以与触摸通讯,上下载程序还是用自带的编程口或232BD/422BD吧;扩展的BD板需要在参数里设置一下;

网友C:
我测试过,用USB转485,然后把触摸屏到PLC的线剪了,找到两个+ (A+)和两个—(B-)并在一起,是没问题的